松下1131 针式打印机

楼主(2012-03-29):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1131的这个打印机可以打不带套孔的纸吗?
怎么设置?
还是要加装其它外设?
谢谢。
在线等。
还有谁回收这种打印机的没有,现在手上有11个。
回收

网友:
这种打印机现在不容易看到了,应该是可以打印不带孔的纸的,找一下机身上的扳手,可以切换用两种纸。。。

网友:
两个月前我手上有一台,可以打印的,分前后进纸,在前面有个切换扳手。我那台成色还不错,所有附件都是全的,不过被我卖了,呵呵。
2526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