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mos管和三极管

楼主(2012-03-29):
mos管和三极管的pnp,npn,p沟道,n沟道如何分辨,我是新手,学历又差专业术语少点,不然看不懂,通俗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这个我都是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都是看图

师傅让我先把这个了解了

网友:
我就来回量 123脚和5678脚 有阻值的话就是好的

网友:
好像是分低压和高压导通不一样

网友:
你去百度一下,上面说得清楚的很,

网友B:
NPN 看图 E极接地,测量E极接地  不接地的是PNP  当然最专业 的判断是两组有效阻值但这记太死板
N沟 D -S 有效阻值 红笔接S 黑接D   反之P沟  看图箭头向外N沟 箭头向内P沟

网友B:
有复合MOS管  N+N  N+P P+P,同样三极管也有的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的哈,请高手详细讲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N 看图 E极接地,测量E极接地  不接地的是PNP  当然最专业 的判断是两组有效阻值但这记太死板
N沟 D -S  ...

这个有用,谢谢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区分,网上搜的专业术语太多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复合MOS管  N+N  N+P P+P,同样三极管也有的

嗯,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图你看一下http://www.seekxiu.com/article.aspx?id=6994

你这个不行啊,链接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NPN 看图 E极接地,测量E极接地  不接地的是PNP  当然最专业 的判断是两组有效阻值但这记太死板
N沟 D -S  ...

三极管,在电路图上怎么分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