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7的bios密码如何破解

楼主(2012-03-29):
昭阳K27的bios密码如何破解,放电不行。

网友:
有人知道吗。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有人能帮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BIOS文件

网上找不到BIOS么?

网友:
网上没有昭阳K27的BIOS

网友:
连续输错三次密码后会出现:
system disabled
[00000]

网友:
找具没有密码的BIOS文件,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编程软件中没有W25Q32这种芯片类型,选择了W25X32,内容读出来了。有4M大小。这应该是Phoenix的BIOS,但用Phoneix BIOS Editor打不开,提示No BCPs Found.

网友:
网上下不到BOSS 么、 ?? 应该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