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SUS f6ve的板子帮我看一下充电管理芯片的型号嘛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2-03-29):
f6ve的板子帮我看一下充电管理芯片的型号嘛谢谢各位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的话你就下个线路图就可以看到什么芯片了

网友:
应该是MAX8725ETI
[attach://]524205

网友:
8725是28个角,这个是32个角,IO是IT8502E ATI显卡 北桥是PM45的

网友:
就是CPU电感对下来一个黑色的电感旁边那个芯片

网友:
嗯?32脚,是不是MAX1870A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啊,大哥你确定是1870不?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哦?我是才学笔记本维修不小心取下来的时候把它搞不见了图纸有对不上所以很着急!我修的这块板子开始是不上电B+供电都没过去结果是一个MOS管坏了,我换好后按开关不触发但用手按开关旁边就要触发了,那里就几个MOS管但后面就是那个芯片我就下了结果就弄不见了悲剧了!

网友:
不是1870啊,我量了一下跟实际脚位对不上

网友:
找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在cpu附近或者内存条附近找找,最好找针脚多的。你试一试,它应该有12V或者5V的供电。

网友:
如果主板型号是F6VE,VER2.1 的主板,充电IC是MB39A132,我也有一块,IO型号不太清楚,还有就是南桥的小型号帮我看看

网友:
应该是8725

网友:
海同志,那个机器没修了退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芯片的型号了,对不起了哦?

网友:
先找到电感就能找到芯片了

网友:
我前几天修的一块也是充电IC是MB39A13

网友:
兄弟 你那华硕的 F6VE修好了么?  什么问题    我的这次是 用电池能用  用电源不行

网友:
没修了,问题开始是待机都没得,我换了个管后就要触发了一次可以,但后来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触发,我摸到开机键的周围就可以,后面就是充电管理芯片所以就换那个芯片呢结果弄不见了,就是这样!

网友:
你的这个怕没认到DC-IN信号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