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电自起,不需要触发

楼主(2012-03-29):
我修的板子是工控计算机的主板,架构与笔记本主板类似
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就自行启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需要触发才能启动的
哪位朋友有过同样的维修经验或思路,求解,谢谢!

网友:
开机电路跑跑

网友:
RTC电路查查

网友:
不懂你说的那个板子是搞什么的

网友:
描述不清楚。有些机器没上COMS也是自动开机的。看一下供电这块正常不?IO  南桥。

网友:
I/O换了没效果,触摸南桥温度较高,但是没有BGA,只能送给外面修了。
其实我是想知道怎么判断是桥的问题,比如说量哪些信号,请教了。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共经手6台这种问题的机器,有两种解决。
一是恢复BIOS默认设置后恢复正常
二是南桥坏,更换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