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昂达主板的主机开机显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故障修复

楼主(2012-03-29):
一台昂达主板的主机开机显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故障修复:
接手后进BIOS看启动顺序是没错的,也读出了硬盘。后换了个装好系统的硬盘无果。有朋友说BIOS电池没电也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于是下了BIOS电池,短接了一下电池座的脚二秒后,重新装上BIOS电池,装回原硬盘,插电开机。可以进系统,到XP进度条后又黑屏了,原来系统也坏了。重装系统后解决问题。收钱!

网友:
学习下,貌似很简单啊!这种故障也能上台面?赚钱好容易啊!教教我吧!!

网友:
这样也行的啊!!!!!!!!!!!

网友:
不就是放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