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也超频!250W电源变身300W全过程 转

楼主(2012-03-29):
今天看了一篇文章,不好独享,大家共享一下。

原文地址   (bbs.mydigit.cn/read.php?tid=213702)
上期,我们介绍了网友成功将250W电源升级为300W的新闻,近日小编连线上了这位玩家,经过多次交流,终于弄到了这位玩家的电源功率详细升级过程,不敢独享,先发布出来与大家分享。笔者业余时间也喜欢研究改造电源,碰巧身边的朋友也有这样的资源。日前,还有过电源的多种改造经历,但对花费少量人民币就能提高电源功率的想法有很大激情。经过几日准备,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改造成功,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与更多玩家分享交流改造经验。以下是此次改造的思路和详细改造过程。
74121费雪叠叠方积木

改造用电源

改造用的元器件

改造清单
改造前,将需要购买的元器件列了一个清单,需要用到的元器件有:高压整流管、大容量高压/低压滤波电容、仙童开关管13009(TO-3P)、意法半导体STPS3045(30A45V)、STPS30150输出整流肖特基、驱动三极管

以上元器件如能全部应用到电源上,额定功率250W电源可变为额定功率300W电源,而且负载能力明显加强,电压更加稳定。同时加大+12V输出部分电流,能更好地为显卡和CPU提供足够的电流。此外,此次改造升级电源功率,以上元器件并不特殊,在电子市场均能买到,笔者将所需元器件购买完后,只花费了人民币27元。

●5步提升50W,改造过程详解
笔者手中电源功率为250W,通过此次改造将提升到300W。改造将按照所需要升级的元器件分5步进行,简单的如何打开电源外壳等常识此处将不在熬叙,以下为详细改造过程。

升级高压整流管
首先,升级大容量高压整流管,提升更大整流功能,避免升级功率后造成瓶颈。高压整流管位于电源内的高压滤波电容旁,更换升级这个元器件需要用到锡枪、电烙铁两样工具。原250W电源使用的高压整流管型号为IN5408(3A1000V),这里使用型号为T4KB80(4A800V)替代。

更换大容量滤波电容
其次,更换大容量高压滤波电容,将买来的680uf/200V滤波电容代替原470uf/200V电容。通过升级大容量高压滤波电容,为提升功率稳定储备更多能量。在换电容的时候,需通过包装了解正负极,要注意的是电容的正负极必须安装正确,以免接反发生意外。另外,在低压滤波电容部分,还需要将控制+12V输出的2200uf/16V电容升级为3300uf/16V电容,升级后电源的+12V输出得以稳定和加强。

采用仙童军工级开关管
第三,升级电源功率,改造开关管是必不可少的。采用大体积开关管,为大功率提供坚实基础。由于开关管的发热非常大,对稳定性要求极高。在选用开关管时,首选仙童、意法半导体、英飞凌、安森美等品牌。原250W电源中的开关管使用了小体积仙童13009(TO-220)开关管,这里笔者选用了大体积的仙童13009(TO-3P)替换。需要留意的是,安装开关管时需要在铝合金散热片上加装一些散热膏,以提高散热性能。

首选高品质肖特基
第四,肖特基在电源内部直接控制+12V、+5V、+3.3V的工作输出,升级肖特基与开关管同等重要。在功率整体提升的同时,相关元器件均要同步升级,尽量避免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出现。升级肖特基的时候,+5V使用意法半导体STPS3045(30A45V),+3.3V使用意法半导体STPS3045(30A45V),(现在+3.3V的重要性逐渐降低,玩家在改造的时候这步可取消掉)。
+12V根据PCB板的设计,可以选择装两个意法半导体F12C20(12A200V)或装一个意法半导体STPS30150(30A150V)。这里笔者使用了一个意法半导体STPS30150(30A150V)。

改造驱动三极管
最后,升级驱动三极管。原电源中的驱动三极管专为250W功率设计,现为保证电源的兼容性,成功驱动300W电源开关管仙童13009(TO-3P),相对应的驱动三极管也须做相应修改。将驱动三极管更换后,整个电源的功率升级宣告完成。
●通过检测,宣布改造成功
改造完毕后,仔细检查电源PCB背面避免有多余焊锡和针角造成短路,以免工愧于亏。将电源各路接口插入检测仪,分别在250W、300W的空载和满载下进行了测试,改造前250W输出功率的+12V电流仅17A,而改造后除了功率得到了50W的提升,+12V的输出电流也由17A提升到了24A,提升幅度超过25%,对GTS250和HD5750等独立显卡的支持更为明显。

改造测试

另外,从测试仪中了解到,+12V、+5V、-12V、+5Vsb等的输出偏差仅3%,均未超过INTEL ATX 2.3(网购最低价 879元)版5%的偏差,可见这次改造升级功率非常成功。对于没有专业检查设备的玩家来说,电子城随处可买到的万用表也能测试输出电压。

小编点评:这位参赛玩家的创作思路和实现过程,让大家对电源的改造有了更深的了解。而通过不到20元的花费,就有效提升了整整50W功率,另外+12V的输出电流也得到了加强,这样对高功率的显卡和CPU的支持显而易见。值得称道的是,文章中通过玩家动手能力提升硬件性能的改造理念符合DIY的精神,将DIY精神在电源中得到延伸。不过,对于这种专业的改造,还需要普通玩家具有一定的电路知识和安全常识。

网友:
        这样改行不,人家300w的电路设计里多了很多元器件呢。会不会用不了多久呢?

网友:
这篇文章好像当年是电脑报上的电源参赛文章,还是第一名。但细看下来有不少问题。第一个是原件的选用,改造的电源好像是一个航嘉的250W电源,12v原来的最大电流是17A的,作者直接更换成30A的整流管,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这个电源根本不能稳定提供20A以上的电流,把好东西堆起来就是打摩,我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第二是原件的价格,像他这样升级的话元件绝对超过20元,用二手元件(地摊货)也差不多20元了。不信大家可以淘宝一下680uf的品牌拆机电容,12v整流管不是一般的贵。
还有参赛者的背景。该位仁兄当时附带的照片竟然有一台专业的电源测试仪。这个东西在太平洋的电源评测里面多见。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DIYER拥有如此利器!以上种种很难让人相信作者不是个托。
反正电脑报上的东西,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看看就好!

绝对顶关于价格的,20绝对下不来,除非买做工差的东西

网友:
主变压器没有换更大功率的,不要说满300W工作,就是以280W的功率运行三小时,估计吹出来的风都能烤焦头发了

网友:
电源功率的关键在于变压器,变压器不换,什么都扯谈

hjq
正解。

网友:
5楼说到点子上了,最大的瓶颈就是变压器。即使增大电流,加大频率也是很有限的。

网友:
先看到了元件清单就觉得怎么没有主变压器呢,这也是关键器件啊,还包括其他阻容元件等,这样搞下来等于重装一个电源了。。。

网友:
这也是我看到一篇文章,拿来与大家共同研究.原文有地址.

网友:
本人不赞同,整机功率取决于变压器,改变各种元器件只是提高稳定性,并不能增加功率。就是改了原件质量,还要看改后整机性能稳定不!

网友:
整体配合不搭配了,优势没多少吧

网友:
这也就算是打磨一下,虽说加了改了几个零件,跟楼上说的一样,没看到变压器,四根轮子换成好的了,发动机还那样,提升点也不多

网友:
只换配件没换变压器估计用不了多久 ,也实在浪费。如果就这样改一下20多就可以,那么为什么山寨的电源会在几十块钱。

网友:
主变压器不改造提升不大,修旧利废还比较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