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不能装系统,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3-29):
型号ELL 1400
板号:ELSA GM
          集成的主板
故障:不能进系统和装系统
机器可以显示,就是不能装系统和进系统,把硬盘拿掉不上硬盘,可以进PE,上硬盘了就不能进PE,挡在PE滚动条那里就死了,用手动安装系统到了分区那一步的时候,提示没有找到硬盘,但在BIOS能找到硬盘,南桥换了一个还是一样,BIOS刷了也还是一样,南桥4个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请问一下大家什么问题,
这位兄弟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0126也有这样的问题,但他也没有说明什么问题,也不知道有没有修好
硬盘模式肯定修改了,还有肯定没有进水

网友:
问题补充一下,硬盘没有问题,我也换了一个硬盘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南桥  ,最好是多试试在看,,客户有没进过水之类的。。

网友:
硬盘模式修改了吗

网友:
硬盘模式肯定修改了,还有肯定没有进水

网友:
希望技术小组,解决。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有没有排除PCI 的外设呢 。 网卡啊  PIC卡芯片都取了试下看嘛。

网友:
以前我修过是显卡问题引起进不了系统,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排除PCI 的外设呢 。 网卡啊  PIC卡芯片都取了试下看嘛。

这个没有试呢

网友:
没试 那你就排除下嘛。。 还有插上硬盘 量下硬盘供电什么的 。 看会不会是插上硬盘以后 吧什么电压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集成的显卡的,前面有写到呢

集成跟独显我都有修过,时不系统的,集成北桥引起的,你这就不清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C:
是CPU 坏了  换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PU 坏了  换一个吧

换过了,早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内存。。。。。

内存换了,不是他

网友E:
晶振也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晶振也换了吧!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