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0显卡

楼主(2012-03-29):
听说6150显卡,有2010改良版的。有哪位换过,效果怎么样?正准备更换呢。

我基本就重植,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打磨的肯定有,正常的没有

网友:
用个几个月就坏了,就这样效果了

网友:
  没看到过全新的什么的 。 。

网友:
6150改良板 也垃圾  上次换了个用了半月就坏了、 这种芯片组的没得救

网友:
还是换老版本的新的靠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改良板,换过后效果怎么样呢?》

根本就没有改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