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440通病

楼主(2012-03-29):
小弟 现在有一台神舟M440通病 问题很变态 开机电流跳到0.7~0.8左右  就掉下去了   拆出来什么也没搞 又 好了 装起来又不行了 拆出来随便搞搞又可以了装起来又不行了 以前也修过好几台  也是这样 修好拿回去 第二天又不行     反反复复的最后退钱给客户   那位兄弟知道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知道的请回帖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呢  板子是怎么样的 有图片拿出来看下嘛

网友:
是不是桥虚le !!!!!!!!!

网友:
哈哈哈  很好 求解

网友:
桥空焊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你确定装好了的啊,在不行就加旱桥啊

网友:
你没有有好好量过,不行的时候是什么不行呢,

网友:
你看下不行的时候 跟可以的时候电压 有区别不  或者 做下桥

网友:
没装好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没装好   还是什么地方虚焊

网友:
感觉就是你没有装好
不是什么通病吧

网友:
有没有贴胶纸啊

网友:
是不是帖纸没帖啊,上次我弄了太hp4416s也是那样的后来用胶带把主板下面上面全帖了,装上好了

网友:
有可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