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9p黑屏

楼主(2012-03-29):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3067-1-1.html在白屏之后,把屏电路的保险换成一根细铜丝。
通电开机,电源指示灯闪2下,停一会,闪2下,停一会,总是这样重复,显示器上无显示;屏线上所有单根线的电压为0,包括供电线;把屏线从屏电路上取下,白屏,屏线的供电电压正常。

小弟猜想屏电路还是有问题,请大家指点,我自己再去测试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上有东西短路了,把屏线断开看看

网友(点评):
我上传个图片,帮着看看。

网友:
那个圆的,测试电阻是0.7欧姆。

网友:
升压线圈,看看升压电容有短路不,还有那个供电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