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联想C467A,新问题 不认显卡

楼主(2012-03-29):
不认显卡 ,报警一长两短,换个好的显卡板还是一样,现在己经有两台机器了,请高手指点~~!
显卡
一长两短

网友:
刷BIOS 做北桥!!!!!

网友:
BIOS 换过没? 你的显卡是有那种扣上去的 显卡板吧 看看那个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哦,我还在呢,谢谢回复。刚刚想起来,有一片己经加焊过北桥,刚开始有时好有时坏,后来就没亮过啦,看来要换个BIOS 了

网友:
板子上的显卡接口,处理下,有些接触不好遇见的挺多的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
最好是先看下卡槽的

网友:
估计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还没修呢,放了好多天了,一直没修好,现在就去修!有空就来更新战况!

网友:
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我搞不懂为什么加焊南桥会好

网友:
为什么焊南桥就好了啊,估计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