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跑码C6 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2-03-29):
BIOS刷拉 地址线 数据线阻值大了, 哦对啦差了不到十噢的阻值不碍事吧

网友:
华硕什么型号的板子?英特尔还是AMD??

网友A:
加电就C6还是前面有跑C0-C6哦。

网友B:
有没有 用手亚桥试下的呢

网友C:
内存的供电,时钟 ,负载供电, spd smbus等,10欧应该没事吧

网友:
华硕的板挑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用手亚桥试下的呢

桥都做啦 还是不行 有时能点亮,点亮一次之后就再也点不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供电,时钟 ,负载供电, spd smbus等,10欧应该没事吧

spd smbus
是桥的简称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就C6还是前面有跑C0-C6哦。

  50-d3-d5-c6,还有就是点第一次掉电跑码50,点第二次就跑吗50-d3-d5-c6

网友:
换CPU 试试·看··有些版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