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同行二修技嘉P31-S3G无复位的简单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2-03-29):
接同行二修技嘉P31-S3G台式机主板,上诊断卡00复位灯常亮,到手时IO和网卡芯片都被蹂躏过,清理干净后测复位针矩形波,总线上有设备未复位,刷BIOS问题解决。维修经验:曾经修到很多片技嘉主板复位是矩形波的,绝大多数刷BIOS解决问题,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用的是泰克示波器把

网友:
好眼力  泰克TDS2012

网友: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见,谢楼主,好东西

网友:
新家伙,楼主多少钱买的,开始想买它了,资金占用太大,整了台国产的。

网友:
好漂亮的显波器

网友:
现在的技嘉主板不都有双BIOs技术的撒~!

网友:
复位针有矩形波 就说明总线上有设备没复位?矩形波 只能说明电压正常了吧!

网友:
PCI总线复位,双BIOS也有这问题。遇到好多回了。

网友:
还第一次听说复位信号能打出个长城方波?

我也是,

网友:
技嘉的主板就爱坏BIOS双的也是

网友:
这个板反复跑CC是什么问题呢?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有呀!是不是桥有问题了呢?

网友:
现在我在修msi主板,也是客户修过的!bios给弄断脚了,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A:
请楼主写出详细经过,还有实拍的图,你上面的图光是示波器的,没见测试点和主板。
我有点质疑,BIOS程序坏会引起主板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写出详细经过,还有实拍的图,你上面的图光是示波器的,没见测试点和主板。  我有点质疑,BIOS程序坏 ...

楼主这个不好说,但NV双桥按时序来说是会导致的。

网友(点评):
会导致无CPURST#,这个可以有,但楼主说BIO坏,连PLTRST#都会无?有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