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怪问题急求帮忙解决

楼主(2012-03-29):
手里面这台宏基5583先是显卡虚焊,换了一个显卡是7400T的改良版,换好后就试机,OK没问题!把屏接上去一看点亮了,把CPU风扇装好了,再试机,妈耶大短路电流一下飞到2.2A够吓人的,搞什么飞机。拆下风扇再点机还是大短路,量了一下PD17二极管对地短路,PL14电感也是对地短路,图片上的1.5R电感,查了很久都不清楚是哪个地方引起的,所以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旁边那个二极管SS24也是对地短路

网友A:
看看PQ40和PQ41吗

网友:
把PL14翘起来,看是前级还是后级

网友:
对极啦,先分清前后,缩小范围

网友B:
接个电压 烧一下  手去摸摸什么东方短路了嘛。。

网友(点评):
这才是王道80%都是这样搞

网友(点评):
烧鸡法很快找到短路的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PQ40和PQ41吗

这边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电压 烧一下  手去摸摸什么东方短路了嘛。。

上电就有2.2A的电流,有点不敢,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靠笨啊 从1V开始加起啊,你的可调电源的干什么用的

网友B:
你就在短路的那个电感接个1V 的电压  烧一下 看下哪里发烫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就在短路的那个电感接个1V 的电压  烧一下 看下哪里发烫嘛

摸了半天都没反映,查不到哪发烫,有点郁闷   电流都380MA了

网友(点评):
有短路就一定会发烫。就是你没摸到。有时候一个很小的电容也会引起还有你加CPU短 ,可以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B:
那就拆显卡吧 。  摸不出哪里的话 一般是 连锡了 或板层短路吧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拆显卡吧 。  摸不出哪里的话 一般是 连锡了 或板层短路吧 。。。

我量了一下显卡底下的几个电容都是对地短路,电阻是2R  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网友(点评):
量显卡的时候000和00.1 00.2都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一下显卡底下的几个电容都是对地短路,电阻是2R  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都开过机了,为什么还会短路呢,真的好郁闷啊。

网友B:
很正常      有时候显卡没焊好  你装机的时候螺丝一上 就短路了 。 而且上次我修的也是这样 吧显卡拆下来 。就不短路了 。 后来再把显卡植球 焊上去 竟然显了 呵呵   可能就是连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      有时候显卡没焊好  你装机的时候螺丝一上 就短路了 。 而且上次我修的也是这样 吧显卡拆下来 。 ...

但是一般显卡短路的话也可以开机啊,加载到显卡的时候才大电流,你说这咋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      有时候显卡没焊好  你装机的时候螺丝一上 就短路了 。 而且上次我修的也是这样 吧显卡拆下来 。 ...

照这样,我刚刚用0.8V烧了1分钟,显卡会不会挂了?

网友D:
BGA灭有作好`!好好的坐,耐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灭有作好`!好好的坐,耐心一点~!

呵呵 是啊,耐心还要细心呢,要不功亏一篑啊。试试再说,现在没时间,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网友:
实在没办法  你看电感给那个大件供电的。拆掉在扯。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E:
没装好吧,  有可能碰到哪里 才烧的

网友:
最好把电感翘起来在烧短路的那一边,再慢慢加大点电压。

网友F: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或者是我理解不清楚,我就是想知道一下2.2A这个意思是待机电流还是开机后的电流。若是开机后电流一下跑2.2A你可以看看各大电感有无短路,还有你说CPU拿下就不短,你可以不上U试试上电电流。

网友:
烧不出来就拆管子吧!

网友:
还没开机,就是直接插上电源电流就蹦到2.2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不太清楚,或者是我理解不清楚,我就是想知道一下2.2A这个意思是待机电流还是开机后的电流。若是开 ...

我也试过了,CPU拆下来试过了,也是短路,检查一下显卡下面最中间的那机个电容都是对地短路,阻值只有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装好吧,  有可能碰到哪里 才烧的

不知道,反正刚刚试的时候可以开机,把散热管装好了就大电流了,跟我描述的那种情况是一样的,量了显卡底下最中间的那几个电容都是对地短路的,阻值只有2欧。应该是显卡没装好吧,现在主要是没时间搞,所以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摸了半天都没反映,查不到哪发烫,有点郁闷   电流都380MA了

跟CPU没关系,加上CPU后置电路就短路了,前置电路还是一样的短路,没什么区别。就是不知道它的PCB图这样的话可以看看电路通到哪,修起来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      有时候显卡没焊好  你装机的时候螺丝一上 就短路了 。 而且上次我修的也是这样 吧显卡拆下来 。 ...

重新加焊一下可以吗?不拆下来。

网友:
先不忙看显卡焊好没,现在看不关显卡本身的事。
看一直显卡供电有没有管子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