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c410-d2不触发

楼主(2012-03-29):
主板刚拿来时有个mos管穿了,换上后扔不触发,强行上电可以点亮。

如图,io型号为w83627hg-aw。待机时72脚有5v,73脚有3.3v,67脚有3.3v,点开关无跳变。68脚为0v,点开关由0v-0.76v-0v。68脚通过一个电阻(472)和(74hc140)14脚相连,且有3.3v。61脚有5v,通过1个电阻(102)和开关真相连。开关针是3.3v。电池和跳线都有正常电压。请高人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补充: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过,晶振压差大概为0.06v

网友:
还是IO 的问题··你换个 8712F-A的 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点评):
你人才啊 人家是83627HF-AW的I/O可是你用IT8712的I/O代换

网友:
IO问题换吧~!
解决的很干崔~!

网友:
开关电压那么低    IO挂了换个吧

网友:
更换同型号的IO应该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很面熟,你以前在foxconn做过吗?

没有  我在外面学的 ··

网友:
0-0.7-0 跳变,明显不正常呀,这样肯定是不能触发的

网友:
主板一般都是I/O 南桥,

网友:
手上没这个io,有别的型号可以代换吗?

网友:
io换过了,晶振压差变大了0.1v。其他的还是一样,68脚是触发,应该是高-低-高,意思是待机的时候应该有个高平电压吗?而现在待机时0v,是不是应该跑这个?这块板图层有点厚不好跑

网友:
感觉68脚应该是0-高电平,而我这个是0-低电平。我用镊子给短路个高电平就触发了。但关不了

网友:
发现这里掉了一个电阻,一端是-3.3v,点开关有跳变。另一端和74hc140相连电压为0v,这个阻值是多大的?

网友:
怎么没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