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紫、绿5伏偏高

楼主(2012-03-29):
紫线 绿线偏高,达7伏。换过431、光耨、494,问题依旧,取样电阻通常是什么值,大体怎么元件附近
问题

网友:
在431的第一脚连接着的电阻你找一下,参考一下431的pdf。

网友:
在这又开个贴问?用10K可调电阻代原二个取样电阻,调整中点电压到2.5V,断电测可调电阻二边的阻值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