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主板八爪芯片ATMLH840

楼主(2012-03-29):
       本人有一块主板是冠盟的有一八爪芯片电压不正常,小弟想咨询一下八爪芯片ATMLH840可以用什么片代换,希望师傅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2017-09-05):
这个不是真正的型号,第一排只告诉你是08年40周生产的 型号在第二排 你看下是不是46*  如果是的话就是93C46  这个是EEPROM 芯片 不是供电芯片 主板上一般是网卡地址或者码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