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改成2灯供电

楼主(2012-03-29):
   显示器是两灯的    一体高压电源板 是4灯的
                        怎么改
   前面看过其他的帖子  没说清楚
      在此问哈大虾 们怎么改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期待大虾们来解说。

网友:
加电容。去保护

网友:
改高压板不就可以啦,还要多复杂.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加电容是可以的,不过插上灯管后,亮度不行的。。。

网友:
直接把不用的接口并接3kv或5kv的电容   亲测可行

网友:
把不用口的保护去掉。

网友:
我都是用5ku 的蓝色高压电容 接在不插灯处当负载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