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2-03-29):
富士康N15235主板键盘不能用,USB键盘也不能用,电压正常!求解!!!

受到警告 2#

网友:
帮顶了啊!路过打酱油!

兄弟啊、我今天的评分完了、要是没完必定扣你的分、没事多看看资料、灌水有什么好玩的?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和IO的问题~!有条件换下~!!~!

网友:
IO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USB和PS/2的供电查了吗 供电没有这2者都不能用吧!

网友:
看看别的USB设备能用否 先排除下U口问题      我遇到过南桥表面炸个坑 U口不能用别的都正常

网友:
哥们修好告诉我一下:我这有两个板子,都是这问题,有5v供电。换过IO,都不行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PS2供电正常不   PS2口的二个数据线对地一样不?正常的话放电, 写BIOS  I/O 南桥

网友:
南桥坏 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估计其他USB设备也不能用吧。

网友:
USB和键盘鼠标供电为5V,键盘鼠标阻值为无穷大。IO从一样的主板上拆的,换了还是一样,应该是南桥问题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更换键鼠数据线和CLK的排阻和排容,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