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显卡维修问题?

楼主(2012-03-29):
一块讯景8600GT显卡,开机报警后能启动系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是无信号输出。刚拿来时看到有个16V470UF电容鼓包,换了就这样了,这个应该查那里?

网友:
查查显卡上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供电都正常,奇怪的是开机报警,但是又能启动系统,这种显卡我遇到好几块了。

网友:
问题解决,用热吹风吹了一下好了。

网友:
gpu 虚焊,,温度高才爆电容的。。或者换下08.。

网友:
我有一块1G的显卡,手摸gpu温度正常,能听见自检完成的声音,就是不显示,请教各位

网友:
你先测一下显卡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核心的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