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 排线接口怎么换

楼主(2012-03-29):
一台阳光家园 SH9177显示器 电源板烧了 更换后 屏幕花屏 以为是排线的毛病 将排线 驱动板都替换到别的面板上试过 是好的 偶然发现 液晶板上插排线的口子 有维修过的痕迹 焊点一塌糊涂 想问问 这个接口能换吗?换的话好换吗?

网友:
换是可以啊  但你要确定是那个端口问题啊    不是屏电路有问题 别人都搞过了啊

网友:
话说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本改屏的时候,我们把接口拆掉然后一根一根的的飞线上去。回想一下真的是。。。。。。。太蛋疼了。。。。其实你也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