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十几年电脑,怎么也没想到的故障一例

楼主(2012-03-29):
几天前客户送修一HP台式机,说经常不定时自动重启.看机子还很新,估计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帮他重新做一系统,用ORTHOS烤一个小时左右无重启,交货.不想第二天又到回来了,说故障依旧.扫内存,硬盘均完好.难道是散热的问题?在机箱内加一大风扇,叫客户拿回去试用.明天又回来了,说还是一样.问客户是不是家里的电压不稳定?他说家里的另外一台电脑都不会这样,说明市电是正常的.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呢?直接换一电源.大家猜怎么着?明天又返修了!
脑子真的有点乱了.细细检查主板,都正常呀.难道是这家伙有意刁难?叫他回去把电源线排插全换.他竟然说还会不定定时重启!靠!不搞了,直接退他装系统的钱.明摆是搞鬼的嘛.但客户近乎用求的语气说帮他想想办法.说送了几家都没搞好.看来又不象故意刁难的.我开玩笑说可能是你房间风水不适合放一台电脑吧.呵呵.突脑子出现一思路,难道真的是他房间有什么电磁之类的干扰引起的?做下事先,下回分解
闲下来了,继续上回分解.最后跟客户商量好价钱,去他家帮忙检查.原本想请个地理先生一起看看风水的,但现在的风水先生一般都要大价钱才请得起,还是算了吧,自己权当一回先生了.呵呵 .说笑的.言归正传,跟客户一起去到他家,把主机装好,那些外接的打印机,视频之类的一率先不接上.上电开机,正常显示.进入系统,拿出万用表测量市电电压220V稳定无跳变。用ORTHOS再烤CPU,内存运行.客户还颇有人情味,泡了一壶上好的金骏眉。品着好茶等待重启。有半个小时了,一切正常。难道是外接部件的问题?把打印机,视频,音箱都重新连接上,再开机。再继续喝茶,心里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明显是无事找事型的嘛。一个小时过了,一直都没有出现重启现象。客户也开起玩笑来了,说可能这鬼东西看到师傅来怕了,不敢出问题了。我可无心在这开玩笑了,一大把事很有等着我做呢,客户的房间光线有点暗,叫他开灯收拾工具包准备走人了。他用的是用起辉器的日光灯,嘀答嘀答,灯亮了。机也重启了。这样都有?开机后再去客厅的日光灯打光,同样的故障出现。原来不是风水的问题,呵呵。估计应该是线路有地方接触不良了,起动光管引起线路打火,检查其主线,没问题。这个房间跟客厅线路是从主线上分过来的,把那个接线口重新拧紧,再去上电开机,然后开灯,哈哈,一切正常。怪不得会这样,不开灯不重启,一开就重启了。另外一台电脑是另一条线口的,所以就不会出现这情况。并非风水问题,亦非磁场问题。呵呵

网友(点评):
难道电源坏了。(:

网友(点评):
我遇见过机箱上开关问题。你别说电磁之类的干扰引起的? 我以前在酒楼修DJ的点歌器就遇见干扰 有个房间点歌的接收头放在电视上面和旁边就不行 其他房间就可以放在电视旁边把我修得很惨的。

网友A:
电磁干扰电脑???不能吧,他房间里是不是有什么大功率电器在使用哦.导致电流不够重起.

网友:
不是把,风水问题

网友B:
呵呵,有点意思,快点接续集啊

网友C:
风水问题!很有讲究!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机器,后来去上门研究了下,事实证明他家的电表上的螺丝松了导致一根零线接触不好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也是一根零线这样造成机器重启或者死机。

网友:
电磁干扰电脑?

网友:
以后碰见就想楼主这样的状况 要先上他家看看风水

做一回风水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干扰电脑???不能吧,他房间里是不是有什么大功率电器在使用哦.导致电流不够重起.

大体原因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电流不够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点意思,快点接续集啊

续集已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水问题!很有讲究!以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机器,后来去上门研究了下,事实证明他家的电表上的螺丝松了导致 ...

确实是异曲同工之妙,呵呵。但不开日光灯,开其它灯又不会

网友:
哈哈,真的很有意识,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