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10S 最后一步南桥晶震球解

楼主(2012-03-29):
问题:测量南桥晶震能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的 一直按着不放可以关机]   而且有个怪问题就是表针一直放在晶震上面才可以亮机放了就熄火    晶震南桥最少都换了三个以上   晶震上的电容电阻都换过了   电压只是随便量了几个  有图子但板子上没得标号 谁有点位图嘛烦发上来一下  板子修了一天了就差最后步了不想放弃[从来没这样的感觉]   有谁见过这样的问题没
               RTC电压都有3.3V

HP4310s 6050A2259201-mb-a03.pdf

网友:
可以用个门电路把晶振该掉,在台机上这样的问题差不多都可以解决

网友A:
找个晶震 焊在找个晶震的2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晶震 焊在找个晶震的2端试试

嗯 明天去式式

网友:
并联一个晶振上去,谐振电容替换一下,试试,不行加焊一下南桥,或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