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T40进水维修

楼主(2012-03-29):
机器是同行的  刚拿来的时候同行说 机器有时可以点亮  有时不亮   接机器的瞬间 心里发毛了  我个人还是讨厌修IBM 的   而且这个同行也是第一次拿机器给我修  怎么说也要尽量搞定   好了不说了  机器拿来 我点了好多次都没亮过  电流表的电流为0000   拆机修吧  拆完一看        好几处进水  已经发霉了 应该好长时间了  直接清理    因为同行说有时可以亮  我也就不量各个电感的阻值了   直接加电   还是0000   打开图纸 点位  我就直接看一下 待机芯片1631的主供 正常16V  说明电压过来了   在看一下23角开启信号3.3V也有了     7  28角 3  5V的开启信号没 的    然后追查开启信号VCC5M_ON  确定不是断线导致的  就是PMH4没有发出来   然后从TB开始查  主供电  发现VCC3SW已经出来了  -PWRSHUTDOWN这个信号也有了  说明和TB没什么关系了  然后去查PMH4吧  当PMH4得到VCC3SW 和 -PWRSHUTDOWN就会发出VCC5M_ON 查了一下PMH4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就不发出来呢  查了有一阵子  还是没查出来头绪  在查的当中 机器确实自动触发过    但也是偶尔难得的一次    无奈中想到 设备器识别信号-EXTPWR_PMH4  PMH4还需要这个信号  电源的识别   如果是低电平说明是设备器反之。。 这是本帖的关键    发现PMH4的73角是3.3V   心想应该找到了问题  接着找到了Q53  直接量了第2角  没电压  给我兴奋的   找到待机芯片的VL5  和电阻R301  反复确定  确实断线了   直接飞线     待机出来了   按开关进系统了  装好   开机  又不触发了   郁闷   难道没装好   确定了一下   不是    裸板也不行了   量开关  0.6V 左右   发现D21  2角也是0.7V左右    量了一下电阻确定没问题  应该是被-PWRSW拉低   搜了一下图纸    因为机器开机的时候都可以正常运行的   最终找到了接口J23   拿来没仔细看   接口是在下面的   进了好多水  霉的一踏糊涂     最后清理    OK   反复测试 都没的问题 。。。。哈  测试中,,, 等着收钱

网友:
这基本是、上个通病了,EXTPWR#就应该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