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灯小口高压板

楼主(2012-03-29):
请高手指点下, 我给单灯小口高压板的VCC,O/F,GND接上了12V,5V,地线,能不能点亮灯管呢?
没有用驱动板..

网友:
我插上电试了下亮了,嘿嘿

网友A:
可以点亮你问了个多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点亮你问了个多余的问题

想想是有点多余,嘿嘿

网友:
电源接对了,开关电平接对了就行了

网友:
只要OFF/ON的电压接好就可以点亮。。。

网友:
真有才  我晕 ,,,,

网友:
只要OFF/ON接对,12V接对就能点亮。

网友:
只要高压板条件满足了就能点亮,一般都是用单灯高压板改灯管测试工具的

网友:
可以点亮的,在12V与ON/OFF串一个2k至3k的电阻就可以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