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50换MH55南桥掉电问题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2-03-29):
接了一台东芝L650-2B的独显笔记本,加电不开机,经测试是南桥坏了,换了一个MH55的桥,能开机了,用USB启动PE不到一分钟就掉电,开始以为南桥没焊好,又加焊了一次,掉电没解决usb也不认了,测阻值正常。后经多方查询觉得是BIOS的问题,就到坛子里下了一个L650-2B南桥BIOS,刷了以后故障依旧,又把电源管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觉得还是BIOS 不对,就到官方下了一个是.EXE的BIOS,用工具提了后有一个BIOS.FD的4.5M文件,用编程器看了一下能打开就直接刷了,测试开机电流跑1.0左右不亮。后来才知道.FD的文件不能直接刷,必须转成4M的.BIN文件,经过努力终于转换成功。刷,开机,usb也能启动了,也不掉电了。
总结新的机器换MH5系列南桥掉电的,必须刷最新的bios(南桥)才能解决。下边我把改好的东芝L650-2B南桥bios上传供大家分享。

网友:
路过的请给留个言

网友:
高手呀  这二天我正在搞这个板子问题都一模一样,查了查同行都说换完南桥后掉电没一个搞定的,  这下可好了,又解决一个通病的问题了,学习  学习了

网友:
不错!但愿下次我能用的上

网友:
共同一起学习   好东西一起分享      我上网看了看,这个问题花了三天才搞定,BIOS才分离搞出来散  而且听说这个糸列的换南桥这后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有没有试过把原来的南桥BIOS刷回去,还掉电不??

网友:
比较感兴趣的是:LZ怎么转换那两个格式的文件的?

网友:
行家呀   这个保密  可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花了我不少的功夫的,

网友:
楼主好人呀,这个问题都说出来了,人品非常好呀

网友:
一起学习学习吧   以前看了好多这样的贴都说没有搞定,我以前也见过,这次花了一点时间才行的,  又就了一批板子了吧,希望大家都能搞好

网友:
据说这个南桥一换就这样     这种板子有二个BIOS  要刷 南桥边上的BIOS  叫南桥BIOS    来我这里的时候是不能用USB换了南桥后亮一会儿就掉电  ,刷BIOS分离的那一种,后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也这问题,我的也掉 也是换南桥 我的进水了,换了南桥 点亮 30秒,进系统时掉电

据说这个南桥一换就这样     这种板子有二个BIOS  要刷 南桥边上的BIOS  叫南桥BIOS    来我这里的时候是不能用USB换了南桥后亮一会儿就掉电  ,刷BIOS分离的那一种,后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503-1-1.html

网友:
就是,把分离详细讲一下撒

网友:
这机器马上要过保了,估计以后会碰到,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有一个软件可以分离  可以修改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06503

网友:
有分离的BIOS?第一次听

网友:
是的是的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