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V星主板的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2-03-29):
V星主板MS-7184 VER:1.0   的USB接口后面有个八脚芯片是什么芯片,我的这个芯片烧了,看不到型号,就在260保险电阻的旁边

网友:
论坛图纸应该是有的  是不是很小的8脚芯片 机子能点亮吗 可以的应该是管USB供电的,不行的话你可以在南桥旁的USB口那搞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