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V3000集显机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3-29):
我有一台HPV3000 是集成显卡的  问题是 有时候可以点的亮 不亮的时候 报警 一长两短 一般的话 是显卡的问题  可是这是集显的   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  知道的 请给小弟指点一下    急急急

网友:
朋友给你俩个建议一、先刷下BIOS二、加焊北桥。(集成并不代表它不会坏)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这个不用说了  北桥爱虚  也算通病了  如果没意外的话  我确定是北桥了  楼主相信我

网友:
内存换了没有,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试在不行就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