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83+ 白屏

楼主(2012-03-29):
明基FP783+ 开机白屏 新手求解决步骤。

网友:
用點屏板試下是不是屏問題。再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没有这个东西,只有万能表 电烙铁 一些简单工具。

那就測試一下屏的5V保險有沒有燒。

网友A:
驅動板送去屏的電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測試一下屏的5V保險有沒有燒。

繁体字。不会是台湾的吧,呵呵,。 好的 我看看5V 拍个照片

网友:
廣東的。不是台灣。個人一直就喜歡繁體。廣東人都聽香港電視台的。所以都比較多人用繁體字。

网友C:
驱动板坏了会白屏哟,最好找个通用板点亮测试一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坏了会白屏哟,最好找个通用板点亮测试一下看了

我也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手里没有驱动板啊

网友:
白屏量驱动板有没5v出来供到屏上....没有的话 基本上能断定是屏出问题了..搞这行的 驱动板 肯定是要多备上几个的..

网友:
多数都是烧保险了,屏供电上面的保险。

网友:
驱动板,屏供电。。。。

网友:
我是新手,只能发图来解释

网友D:
   在板上找个5V直接飞线到这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板上找个5V直接飞线到这里来!!

这样也可以吗?加个QQ联系下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驅動板送去屏的電壓正常不?

驱动板没有5V电压输出,我把屏线拔掉 ,在测量有三条线有4.97V

网友:
白屏属于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上面看 有二个保险 F1和F2 是通的。

网友:
  找 个 5V直接连接到屏的 保险上 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