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怎么都是5V?求解释啊?

楼主(2012-03-29):
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开机闪屏,测了一下变压器输入正常。输出都为5v,求解释啊?

网友:
是亮一下就灭了是不   要亮一下就灭那是灯管和高压部分

网友:
不是亮一下就灭啊,是闪屏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12V呀?要把12V修出来再说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的12V也变成5v了。是的活还是先修电源板吧。。。

网友:
   先外接一个12v试试。。    检查电源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