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拥有内外两个网络,或者如何分开

楼主(2012-03-29):
偶们公司有两个网络,一个是内部的不能上INTERNET网,平常基本是文件共享和用内部ERP的系统用。别一个是外网,可以用来上INTERNET网络,但一个办公室只有一台的样子,那我如何可以同时拥有两个网络呢,请教高手,前提是不用频繁插拨网络线。
或者有什么方法改造一下这个网络,控制一部分不能上因特网,一部分能上,并且两者之间能相互访问电脑的文件(已经共享了的文件),期待高手的回答,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网络隔离卡能不能给你想要的

网友:
可以组建局域网,用路由器设置哪几台可以上或不上

网友:
局域网,用MAC过滤!

网友:
用个企业路由器呀

网友A:
用2张网卡就OK了  我这有个单位就是这么做滴,一张主板集成 加一张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好好想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2张网卡就OK了  我这有个单位就是这么做滴,一张主板集成 加一张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好好想想

我看我们有个同事,就用一张网卡,他好像也能自由的切换两个网络,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我又不能问他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张网卡就OK了  我这有个单位就是这么做滴,一张主板集成 加一张 这样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好好想想

这样是要两根网线的呀

网友:
嗯 那是要两根网线

网友:
已经共享了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我们有个同事,就用一张网卡,他好像也能自由的切换两个网络,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我又不能问他这个 ...

看一下他的设置,估计装了网络切换软件

网友:
网络隔离卡就可以了,政府都是这样装的,我拆开看了,里面都是两个硬盘,两个网卡,在进系统之前选择进内网还是外网,应该还装了切换软件的。

网友:
802.1q就是为了这种应用设计的

网友:
tp901网络隔离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