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CI945GC 战神 RSMRST#疑问

楼主(2012-03-29):
盈通CI945GC 战神

IO是IT 8712F-S

RSMRST# 是IO的85脚 发往南桥吗?

多谢指教,既然是85脚发出的,为什么我翘起85脚,焊盘上有3.3V?

网友(点评):
对头。是85脚

网友:
37 复位 47/49 时钟 95 PG                  71,72,75,76触发

触发顺序错,75 72 71 76

网友:
可能是上拉电压

我也这想法,估计IO 85脚根本就没用到

网友:
必须 的    出发的 必要条件

网友:
焊盘到南桥Rsmrst#线路上有上拉电阻!

网友:
只是是跳变,有上拉3.3的!

网友:
这主板是IO 85的发出的RSMRST# 吗?

网友A:
不挑起 85脚的时候有电压没? 有的话就是发出了 没的话就没发出呗,挑起的时候有3.3V 是因为这个线路上有3.3V的上拉电压。

网友(点评):
RSMRST 必须靠一个3.3的上拉电压,才能到达南桥?

网友B:
l楼主,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块板子内存最左边下来一个三极管是什么管子吗?  有两个并联电阻在一块儿那个

网友(点评):
板子上的代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l楼主,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块板子内存最左边下来一个三极管是什么管子吗?  有两个并联电阻在一块儿那个

好像是q24   两个电阻是r290  r291   再给我看看  r290 和r291的阻值吗?r291好像是4.70左右  20k档

网友(点评):
你拍个照片,表示出来我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挑起 85脚的时候有电压没? 有的话就是发出了 没的话就没发出呗,挑起的时候有3.3V 是因为这个线路上有3. ...

是的  必须有3.3V的上拉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是上拉或者其他方式得来的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挑起 85脚的时候有电压没? 有的话就是发出了 没的话就没发出呗,挑起的时候有3.3V 是因为这个线路上有3. ...

那我测85脚3.3V也不知道是RSMRST#还是上拉电压啊?难道要用示波器?

网友B:
请帮我看看q27的型号,还有r291的阻值,之前我理解错了,我以为r290和r291的阻值应该一样。我就把r291换了。谢谢

网友C:
*脏话*楼上那个电容怀孕了   是不是风枪吹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脏话*楼上那个电容怀孕了   是不是风枪吹的啊

是啊,之前怀疑那个场管坏掉了,直接吹鼓了,,哎,

网友C:
以后注意了会伤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帮我看看q27的型号,还有r291的阻值,之前我理解错了,我以为r290和r291的阻值应该一样。我就把r291换了 ...

抱歉i这个板子和我的板子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注意了会伤人的

用的还不熟练。难道会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i这个板子和我的板子不一样啊

无语了,那么设计是不是一样的呢,只是排列不一样。

网友:
的确会爆的 就像崩爆米花一样 有的防暴槽开的深能轻点 就扑下

网友:
rt8200a   dvd脚 5v的电压,然后出来一个电容,电容又去到31脚,31脚也5v对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 高电平 就是有RSMRST# ,
如果没RSMRST# 会把 电平拉低的

奇怪的是撬开85脚,测85脚电压是0.7V,焊盘是3.3V。不撬开85脚是3.3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奇怪的是撬开85脚,测85脚电压是0.7V,焊盘是3.3V。不撬开85脚是3.3

那就是  RSMRST# 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  RSMRST# 是正常的

就是说RSMRST#正常的话,撬开量85脚0.7,反而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RSMRST#正常的话,撬开量85脚0.7,反而是正常的?

对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 是这样的~~~

头晕了!那0.7V是什么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