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 花屏求助?屏型号奇美M190A1-L01

楼主(2012-03-29):
自己回收过来的一个AOC 19寸液晶显示器,故障花屏。
拆机检查:二修机。那就开始逐步排除吧。首先想到是屏线,换了依旧。换一个屏后正常。确定问题出在屏上,小弟不才,请教大家屏逻辑板怎么修复?屏上电压测得结果如下:
V5V11:+4.65V(这个应该是屏供电)
VAA1 :+11.86V
SDA1:+3.286V
SCL1:+3.285V
VGL:+1.86V
VGH1:+16.89V
VGHP1:+18.80V
VCC1:+3.289V
CPV1:+1.987V

在好的屏测出VGL应该是负压才对(-6.8V),估计问题就出在这了,换了升压芯片AT1380AP 依旧。请问屏的负压是怎么形成的?

补充内容 (2012-4-11 20:53):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该机已修复。是位号D2复合二极管不良。外接两个二极管修复。

没有负压? 负压又1.多付 。 肯定不正常

网友:
楼主你换块驱动板试试   如多不行那楼主亏了   花钱买了个坏屏

网友:
貌似 是cog坏了..看这花法

网友:
屏电路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的哈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楼主亏了..

网友:
换主芯片试试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 呵呵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热压
屏软排线试试

网友:
屏没碎的话,屏电路上的芯片?

网友:
主芯片是CM2709的对不?换了它,边上还有个24C16宽八角的,这里程序 坏也会花屏

网友:
屏内的排线坏了吧!估计够呛哦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该机已修复。是位号D2复合二极管不良。外接两个二极管修复

网友:
像是屏的排阻坏了,估计修不了了,换屏吧。

网友:
这种现象不用说都知道屏坏了。修复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建议放弃吧。

网友:
为什么我换完后屏响应时间特别长呢,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