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CS13H开机掉电

楼主(2012-03-29):
VGN-CS13H 这台机子待机电流0.07A ,测试电压 5M有5V,3M只有2.6V,触发电源开关后,有3.3V,有1.8V内存供电,显卡电压只有0.9V,不到3秒钟就掉电,显卡电源芯片为ISL6263,由于没有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电源芯片坏,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补充说明下, 更换了ISL626,后,故障照旧,而且多开几次机子的话就连5V;3V待机电压都没有了,IO型号是WPCE775LADDG,是不是跟IO有关系呢,哪位大师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