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楼主(2012-03-29):
今天客户那里一台笔记本  转的很正常 在bios和pe里面认不到    请问高手该修硬盘的哪一处  电路板还是盘里面

网友:
我们这里这种情况,客户数据不是很重要的话直接换硬盘了,硬盘维修费用不低

网友:
里面估计你是没法修啦。。最多修修电路板了

网友A:
   你能确定是硬盘坏了吗

网友A:
     那硬盘是撒子接口       如果是SATA接口的话你用台式机试一下看它是否真的坏了   才去考虑怎么修

网友B:
听声音是什么样判断

网友:
这个可能性高一点的是电路板

网友C:
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只能一个一个排除,先看板,再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只能一个一个排除,先看板,再看固件。

固件怎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声音是什么样判断

正常的 没有卡塔卡塔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硬盘是撒子接口       如果是SATA接口的话你用台式机试一下看它是否真的坏了   才去考虑怎么修

硬盘是串口的  我用硬盘盒不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确定是硬盘坏了吗

确定 在bios和硬盘盒都不认  转的很正常么

网友:
我的硬盘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是并口的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