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没图像

楼主(2012-03-29):
北大同创17”显示器 72AM,开机屏幕没图像,只有横竖杠。。。。求解

补充内容 (2012-3-30 20:00):
其它板块正常,换屏就ok。但这是屏坏还是线路板坏,线路板能修不,费用一般多少?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屏看一下

网友:
屏坏了   报废吧楼主

网友:
屏幕报废了

网友:
差不多也是屏坏了 看看里面东西有用的拆下吧

网友:
屏绝对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测一下屏供电,是不是主控芯片烧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电路的芯片?

网友:
其它板块正常,换屏就ok。但这是屏坏还是线路板坏,线路板能修不,费用一般多少?
屏电路的芯片那有销售的

网友(点评):
这种故障屏电路坏应该可以修。 芯片淘宝上和电子市场买。

网友:
屏坏了     因该可以修的           费用就是150 作用吧

网友:
如果想修的话加我qq 发货896740668

网友:
屏坏了 还是不要修了

网友:
刚好路过进来看看

网友:
{:4_110:屏会坏的可能性较大,你先看看屏线接触是否好,在查屏电路

网友:
肯定是屏或屏线坏了啊

网友:
屏坏了,起步50元吧

网友:
屏坏了我碰到过

网友:
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员的话,找别人看看吧!
应该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
还是修下吧

网友:
楼主可以换了 这块屏也该到寿命了

网友:
建议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