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5G进水

楼主(2012-03-29):
拆开发现无待机,首先查TPS51427系统芯片6脚供电,结果无供电,检查是6脚供电有个限流电阻腐蚀,重新焊后有供电了。还有个15脚控制的上管短路,换之。现在检查是7脚有5V,14脚EN5V,27脚EN2V。15,18,23,26脚都无场管控制电压,场管有19V供电.想不到原因了,帮帮忙。

网友:
楼主 上个图啊  没图怎么分析啊

网友:
看基准电压有没有?若没有,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VERF电压有无。。LDO有无,没朋换之心片,检查MOS管有无短路

网友:
图纸在这里。。。。。6237和51427可互换

网友:
芯片换过的,出现过这种情况,芯片换后,15脚控制的上管,有1.9V控制电压输出,其它3个管子没控制电压。摸芯片发烫,断电。上管DS阻值为32左右,拆下,没坏,阻值正常,装上没控制电压输出,DS也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