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大板,跑马卡重复跑,问题绝不是你想的那样,求高手...

楼主(2012-03-29):
        一个刚出道每几天的小小台机维修工,一块技嘉大板,版号为GA-945PL-S3,独显,北桥945pl,南桥GB。
     刚拿到手上,不插独立显卡,c1.38.39.45.循环跑,我没有想直接刷bios,因为大家都知道技嘉主板bios很容易坏的,我非常自信非常肯定累认为刷完bios一定会好,结果还是一个掉样,
      插上独立显卡,不停地抓内存,一再档在c1那,c1闪7。8次之后刷一下只过去了,很正常的跑到26,高兴地一笔啊,结果接上屏,我热不亮,插独立显卡每次都抓内存好几次,但是能过去,c1,之后就是。39.45.c3.26.很正常的跑到26,我觉得26他还没跑完,所以不亮。
      在此声明,cpu,内存,显卡,全都换过,这个你们不用考虑,每样都都换过3、4个,不同频率的。北桥加焊过,io托过,各供电正常,bios刷过3次,我个人怀疑北桥坏了,但是我又不想对他下手,求各位高手见过此情况的指点两招......
      用示波器打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档的那几下c1,示波器有跳动。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有无针脚有问题
供电啊复位啊是否正常

网友:
插槽针脚没问题,插槽供电正常,插槽旁边小电容啥的,一颗不少,复位正常

网友A: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你是上假负载了吗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干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你是上假负载了吗

cpu假负载数据地址都打过,内存阻止都打过,都正常

网友:
明天准备干北桥,希望是吧

网友:
会好的

网友:
那就干呗,别多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假负载数据地址都打过,内存阻止都打过,都正常

北桥的呢

网友C:
接到师弟的求救,当然义不容辞。虽然有3个月没修电脑了,但思路还算清晰。给点自己的见解:
碰到内存这块C1然后几个代码循环跑但都读不过去,一般情况下首先会想到IO或者BIOS出了问题。你已经刷过BIOS,那么就剩下IO.但技嘉的io必须要从料板上换过去,买个新的过来是没有用的。
综述我认为IO坏掉了:1.反复读内存
                    2.读内存感觉很困难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到师弟的求救,当然义不容辞。虽然有3个月没修电脑了,但思路还算清晰。给点自己的见解:
碰到内存这块C ...

本来我一直不愿意去相信是io,可是今天又碰到一块,我感觉跟这个状况差不多,后来发现那板子io起了个泡,老大也说那个问题了,那这块技嘉的会是io吗

网友:
IO的 系统管理模块坏了?

网友:
北桥做了估计也啥效果     期待LZ的结果

网友:
再换个独显试试!检不过显卡!

网友:
打过PCI-E 到北桥的电容吗?二级体全部一样吗

网友:
有片技嘉865  跟楼主的故障一样,处理方式也一样,跑到26不亮,纠结中。期待楼主的结果

好久不见,我有块P3 KM400-M2 跑25 LOGO死机 怀疑北桥。

网友:
循环跑 先换I/O吧

网友:
妈拉个把的,换了个北桥故障依旧,换南桥中。。。
io不好找啊。必须要技嘉的io才行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网友:
这和南桥有个屁关系啊,不行问下刚来的那个高手该怎么搞。

网友:
刘哥都出马了,失踪3月了,我觉得也是换个io试试,挨着换一边,反正有的是料

网友:
这个新手有如此高深的水平 ,值得学习!

网友:
南桥有点烫,就是新来的高手让我干南桥的,我热,换完一个吊样,真几把郁闷,等着来io吧

网友D:
楼主真够NB的哈,干了这多,IO还没到吗,在等你回复了,我也有一块板子,上独显就跑不过C1。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够NB的哈,干了这多,IO还没到吗,在等你回复了,我也有一块板子,上独显就跑不过C1。哈哈。

这几把技嘉的io不好整啊.....
明天请高手在研究下

网友:
我有个msi的和楼主说的一个模样

网友:
唉。。。干完IO就好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工作报告

网友:
关注中,楼主bga技术很给力啊

网友:
搞的怎么样啦,期待你能够有所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