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有嗞嗞的声音

楼主(2012-03-29):
我的三星1920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出现亮几秒又黑屏的情况,用单灯小口高压板把四条灯一条条测灯管都亮,四个灯管一起插上装回去又出现亮几秒又黑屏,灯管有嗞嗞的声音,在右上角,按下开关键又能亮几秒,有时能亮几分钟,有高手知道是啥问题吗?

网友:
灯管有漏电的吧,

网友:
灯管打火了 看下是那个 重新做下绝缘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试试是哪条打火,拆开后做好绝缘!!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我替换了打火的那条灯管,嗞嗞声不见了,背光正常了.
看来要拆屏换灯管了,有点难度..

网友:
灯管打火,拆了,把灯管上面的线焊一下。。。

网友:
高压板损坏,  测高压板工作条件,VCC EN    无VCC查电源部分!

网友:
上端灯管细线端老化烧断,请拆屏重焊并套热缩管。

网友:
哈哈哈,收获了,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灯管绝缘问题,把灯架拆下,重新焊接头,做绝缘

网友:
收获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6545-1-4.html

网友:
做事要全面,建议把灯管全换成新的

网友:
是灯管漏电了,换个灯管吧

网友:
灯管坏了,一般只能换了

网友:
灯管打火或你的一体板高压部份有问题

网友:
用双灯条子点灯管  在外接新灯管试试。

网友:
只有换灯管了,把4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灯管打火,换,换。

网友:
灯管居多,一般来说这种故障一是灯管,一是高压,有时灯管有问题,用单灯高压板点不出,不知道是功率大还是单灯高压板保护电路简单

网友:
灯管打火坏了

网友:
换灯一定要套热缩管,不然就你换的那个灯管也用不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