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VF不触发求助!高手帮忙来看看

楼主(2012-03-29):
      机器来时系统共电只出3V不出5V,3V是系统芯片直接开起的,而5V得VSUS ON开启,而VSUS ON要正常EC必须满足待机的所有条件,没办法查吧一直埋头苦干,后发现ACIN_OC#不正常2.3V,正常为0的.看看那出来的,原来是充电芯片发出的, 他为什么会不正常了,发现ACIN不正常为1.3V,不对他也不会影响的,看看LDO吧,为0原来问题在这,马上换上.VSUS ON出来了,5V也漂亮的现身了.现在待机为0.01还不正常!!!!!不开机,突然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把EC换了个全新的.感觉问题在这 换了还是不开机.接下来怎么办...沉思良 久,难道系统芯片的SUS_PWRGD没出来 2.03V应该正常了阿.,看看EC给ICH9的PM_RSMRST#正常不,也3V完了,彻底没思路.各位大师帮我分析下.那的问题不触发.

网友(点评):
开机直接进南桥.

网友:
本机的EC貌似IT8512吧?你上面怎么是8502

网友:
你查一下南桥有没有发送 slp3 slp4信号回来啊

网友:
第一张图上面怎么有一条细细的飞线?楼主这是干嘛的呢?楼主开关测过了吗?

网友:
刷BIOS试试看下

网友:
待机 0.01 按下开关 电流到多少。。。。

网友:
南桥换一个再说吧

网友:
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看看。。。。。。。。。。。。

网友:
按出发EC有跳变吗

网友:
换到好为止...

网友:
很明显 ec 条件不满足。先刷bios 在查ec 的复位供电

网友:
EC换过了IT8502T跟IT8512E是可以代换的,BIOS刷过了,EC条件全部条件都查过了,正常待机是0.02不是0.01触发不了.

网友:
    EC有那些待机条件,复位,共电,时钟EC_RST#    PM_RSMRST#   ACIN_OC#   VSUS_ON   LID_SW#                  这些都正常,待机还有那些?

网友:
休眠电路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