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6s+显示器自动开关屏的问题

楼主(2012-03-29):
显示器用一会后,就自动关闭,按显示器上的开关按钮又能打开。另外如果使用显示器的开关按钮关闭了显示器,不知道过多久后它又能自动打开,高手们指点下,这是什么毛病?应该换什么件?本人不懂维修,但拿出去维修又不值,想自己买什么件换上,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按键全换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OK!!

网友:
按键板上的按键全换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2013-07-08):
我也有一台也是则种情况,自动关机自动开机,插驱动板5v不稳定拿掉5V稳定求解

网友:
测量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按键板是否氧化

网友:
按键板,高压板自己保护。灯管一个一个的查了,不行就换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