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NEC大电容

楼主(2012-03-29):
    今天 接一机TOSHIBA   A300
现象:         开机后电流跳0.73左右
维修:    首先拔插  换内存无果,让徒弟 拆下看一下 有没有NEC大电容 ,徒弟在同方做售后  ,拆完后说 没大电容  ,晕  没大电容  就一步步查 ,怀疑没跑马  查CPU供电 1.02  V有点底,PCIRST(22PIN  MINIPCIE)没3V,断、定  CPU1.02V底,这时仔细 听  有兹兹声  来自CPU附近(一听这声就知是电容 复出 带来差,  拆下CPU反面一铁片  ,大电容映入眼帘  ,换之  OK
本不想定此帖子,后一想还是让徒弟代写吧

网友:
现在拆机看到有大电容的管它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先干了再说

网友:
我也是,见了就干,管它好不好,不好再搞别的。

网友:
谢谢分享,很夸张的NEC大电容,你还随时给他们拍照啊

“稀”哥哥,就是这么练成的。

网友:
不怕被扣分?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的呢

网友:
多谢楼主奉献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换的台难看了

网友:
加4个就可以了吧  还好排点

网友:
典型大电容故障,学习了

网友:
CPU滤波不良导致的,NEC大电容通病了快。

网友:
换那个大电容很麻烦,但不换又不行,而且又麻烦,唉!学习了

网友:
知道是通病 但是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大电容我也是用小的排好换上,不想用大的NEC.效果一样的

网友:
NEC的大电容这么有问题的啊?

网友:
nec大电容确实很折腾人。

网友:
必须换6个,换4个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我一般是加电容,这个不太好拆。你们是直接搞烂大电容吗?我想用BGA机拆,又拍动了CPU座。望指教。

网友:
NEC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那天我师父也让我看看有没有大电容哈哈还好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