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要拔掉电源后重新插上才能开机

楼主(2012-03-29):
这到底是神马问题啊,搞死人了

网友:
我有一个SONY  也是这样  期待楼主能解决  分享下

网友:
先把EC更换看一下,如再不行,更换SB

支持 1 反对 0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多数是桥的问题个

网友:
换PWM芯片试下

网友:
电池有电吗?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电脑,是桥的问题。

网友:
将3v 5v电压的470uf电容更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吧

网友:
额,上次遇到BIOS放下电就好了。难说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问题不好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台式机,已经更换电源解决了问题,但是这个电源为什么会是这样,要修的话应该从哪里入手

现在解决了你不是又想修这个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解决了你不是又想修这个电源吧

没错,学无止境嘛,况且这个电源是能够正常开机使用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这个电源放在其它电脑上能不能正常使用呀

网友(2012-04-29):
换个电源吧,我也碰到这种

网友:
电源问题 碰到过

网友:
电源问题~~~怎么扯到南桥上了?我遇个这样的~~~换了电源 OK

网友:
换个前置面板 试试  要不就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前几天刚遇到这样的问题,新机买了2个月,我给装的,一直用的好好的,忽然又一天抱来说不行了开不了机
经过我反复试验就是LZ说的要插拔下电线才能开机,一旦开机后都一切正常的,网上寻遍没有答案
反复试验,几台正常机器互相换零件,都换遍了,折腾了一天最后锁定目标内存条,原机市一根KINGMAX4G窄条,换上另一根KINGMAX2G窄条,一切正常,再不用开机插拔电源线了,奇怪的是这根内存换到另一台机器上却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原因

网友:
先放电吧。。。。

网友:
你那是什么电脑啊?

网友:
表示也碰到过,没细想。不过我是断过电后,得好久才会再出现。

网友:
数字电路布同于模拟电路,有时候故障总是怪怪的。所以如果你选择了电脑行业,就得需要学习一辈子。我从事电脑行业多年,各种奇怪故障也见过不少,但时常也遇到让人想不通的怪故障。所有就得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技能。

网友:
原来是电源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3-11-04):
果断换1O   试下

网友:
启动电容问题 ?

网友:
是电池没电了,开机报错,充一会点就行了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的,原来是电源啊

网友:
暂时行.也不代表已经根治.用一段时间才知的

网友(2014-07-22):
这个还没遇见过  算是学习吧

网友(2015-07-14):
学习了,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换了内存就OK了。

网友:
换个电源

网友C(2016-10-10):
我饿也是不知怎么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饿也是不知怎么么办

查一下主板的io 工作条件和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主板的io 工作条件和桥的工作条件

现在又不一样了  放了一段时间  第一次开机正常   关机后 冷开机核显花屏1秒多
然后无限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又不一样了  放了一段时间  第一次开机正常   关机后 冷开机核显花屏1秒多
然后无限重启

有没有换一下cpu试试,你这机器故障太多了

网友(2017-03-20):
我笔记本也是放了电可以亮就是必须拔电原适配器然后插上才可以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台式机,已经更换电源解决了问题,但是这个电源为什么会是这样,要修的话应该从哪里入手

看到消息迟了,  我好几年前自己电脑就是这样,用的小机箱,电脑用好好地 正常关机第二天就开不起,去外面修   系统   硬盘 内存 主板都换了还不行,最后把电源换了  好了。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消息迟了,  我好几年前自己电脑就是这样,用的小机箱,电脑用好好地 正常关机第二天就开不起,去外 ...

应该是电源带不起来负载了,应该拔掉电源线再插上电源线还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