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3-29):
苹果A1286 mc373ch/ai7-620m 4g 500g 15寸
接到机故障不触发
拆机拨掉电池再重新接上
本能性的外接适配器
亮机了
正常进系统
心想这苹果这么好修啊
但是关机后
再开无反应了

经过后面试验是要放电后(或不接电池)接上适配器自动开机
关机后不再触发
再全新拨插适配器自动开机

量待机有3.3V
无5V
开关肯定没坏
因为正常开机后按开关有反应
量了键盘接口上开机信号也有3.3V

因为EC是BGA封装
手上也无这个EC
所以只加焊了下
同样的问题
订了一片新EC
准备到了换来看下

请大家给点思路吧
如果换了EC不行还要怎样查啊(希望OK了)

网友:
修苹果的告诉下经验啊

网友:
补充下:适配器那里是绿灯长亮啊

网友:
ec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
有大神出来帮下忙吗

网友:
EC的程序写不了吧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看着像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