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滴天啊,简单修复了一个超级NX的电源!

楼主(2012-03-29):
今天有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说开不了机了,照例插、诊断卡开机测试!一看没电,短接电源风扇不转,OK换电源~换电源后正常。今天晚上闲来无事拆开电源我滴个天啊!里面全是虫子啊~不清楚是什么虫子 ,比蟑螂小比一般见的小虫子大。虫子多啊。清理出来大概三五十只、(电源:角斗士375。、东莞达硕的厂)不多说了上图、

清理完这些小虫子,电源上电成功~

此图片来自QQ空间,未经允许不可引用。
图挂了,修复下吧
还会有暗病

网友:
这些虫子悲剧了,被你弄的似无葬身之处了

网友:
虫子在哪!没瞅见哟!

网友:
这种机子最烦了个 ,

网友:
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

网友:
看不到图,电源里还有虫子,天下奇闻.

网友:
图无法显示啊  不知道你发聊什么 看不到 嚓

网友A:
这算啥,HP才是蟑螂门的苦主。。

网友:
无法看到图呀?到底怎一回事

网友B:
好运气,这么多虫子都没烧东西?

网友:
刚刚点击下载,却发现自己分不够,拒绝我下载!

网友:
      大概是宾馆酒店里的机子,我们这宾馆里好多这样的虫子,一打开电源里面都是。

网友:
是不是冬虫夏草的那种虫子,楼主,你发喽!

网友:
见过很多啊,不是小强就是大头苍蝇,毛毛虫。。。。。。最强的见过一只壁虎

网友:
这种情况多了,我都遇到过很多的

网友C:
跟虫子关系不是特别大,还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虫子很强大,蟑螂很厉害,见过这样的问题,一般会引起电路问题,楼主很强大,哪么多虫子也没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虫子关系不是特别大,还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有打火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啥,HP才是蟑螂门的苦主。。

还真不知道,我修的那个是明基JOYHUB

网友:
这些虫子做了一把电椅,死而无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运气,这么多虫子都没烧东西?

我上次见到一个电源 辅助开关管的地方三个大蟑螂把电源短路了估计  烧掉一片元件 直接不修了

网友:
图挂了哦,看不到图

网友:
看不见图片呀~~~~

网友(2012-05-03):
可惜看不到图啊。

网友:
曾经修一个坏电源,短绿黑线风扇不转,开机检查发现里面有一枚铁钉,拿出来后正常。收费30元。同行们说说里面的铁钉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遇到的情况是真的,我也遇见过多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真牛,这样还能坏电源啊。

网友:
BUG就是从这来的。

网友:
我拆电源看到好几只壁虎,NND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在南方吧。南方最多虫子伤电源了。我有过类似经历,深受其害,记忆犹新啊

网友:
俺见过一条小蛇

网友:
蟑螂经常见。

网友:
我修过一个KTV硬录的电源,一打开都是蟑螂。高压部分有两只蟑螂连在一起被击穿了。
清理完查了一下没有坏的,通电就自己好了

网友:
LZ要是修电磁炉那才叫虫子多.

网友:
这种我也见得多,都是没长大的小强

网友:
图挂了 被标题吸引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