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 AMD 机器,维修一例(未完待续)

楼主(2012-03-29):
宏基4520  AMD的U   MCP67MV单桥  独立显卡板,GPU:G86-603-A2

接修时客户说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给客户说应当是显卡的问题.
按例在客户在时试下进子,没有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可以调电源上到2.0-1.5-1.8几次后掉电重起,直接和客户说了不一定光显卡的问题,因为客户当场在,看到情况,报价修好300,留机走人了.

第二天,先重植做显卡,上机测试还是掉电,拆光板看到MCP67MV这个单桥,因为此桥贵,所以上论坛看了下大家对这个机子的反应,好多都说桥虚焊的多,用CPU带灯测试仪看,灯全亮,亮度基本一致,内存带灯的再看亮到也基本一致,压桥和U座时也没有什么变化.不敢肯定就是桥或U座虚焊了

没什么好办法,就当试试了,重做了MCP67MV的桥,不再掉电,电流1.5 -1.8--2.1-2.3  但内屏不亮,外接满屏全花,看到的全是彩色条纹.换了一个新的G86-631上去,故障一样,陷入僵局

今天又接到同样一台机子,也是不亮,把自己的显卡放到这台机子上,外接和内屏都不亮,交换测试,他的显卡放到我的机子也不亮.重做了今天的显卡,测试原来的机子,能亮了,内屏和外屏显示一切正常,但声卡发现不了,无线开启不了,应当还是MCP67MV桥的事,明天再接着看

明天补图,还有后文,因为新接的机子和显示的显卡也不亮机

网友:
这机子修的郁闷!

网友:
桥有问题个

网友:
容易返修这个机把我搞惨了,最后换升级版的主板

网友:
这种桥我觉得很郁闷

网友:
    这种桥最难做了,温度一不小心芯片就挂, 桥还太贵。 维修不好做啊,

网友:
这机一般都是MCP67MV桥的事

网友:
这机器桥和显卡都容易出毛病。。

网友:
这种桥容易做坏的,血的教训啊,

网友:
和G86-631有什么关系,我现在也有一台,三桥合一的,重新做了以后ACER过完就死机 。返修机,头疼

网友:
有两台华硕机都做坏了桥,来时能加电的,现在不加电了,烦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