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完码 有滴的两声了 连按f1都过了 还是不亮。。

楼主(2012-03-29):
  华硕m3a78主板    amd的cpu  双桥的。。独显。开始c5后来压座子来了。。加焊好了。。。上显卡。。都过了  滴的一声开机声音来了  应该是可以进系统的。。    怎么滴都不亮。。。显卡换了n+1个。。也试了n个cpu  也试了 只插一般显卡。。。也做了北桥2次  。。怎么滴 就是不亮。。。大侠们给个招吧。。。就差没换电源 刷bios 了。 。。

网友:
桥都做了,就不差刷个bios换个电源了。。。

网友:
  没刷bios 的条件。搞到了下班。。没时间了。。明天换电源试试

网友:
插槽看清楚没

网友:
还是CMOS电路有问题的。。。查一下看看。。。

网友:
是桥没有做好吧!

网友A:
亮了的代码是跑多少

网友B:
应该是桥做坏了吧,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下是什么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了的代码是跑多少

  一路跑到83  按了 f1  跑完了  oo   而且都能进系统  悲哀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做坏了吧,换一个试一试

  你送我一个桥 换换试试吧

网友:
机器能否进入系统?如果有,得查32.768KHZ、USBP1、PWM-PWRGD等等 。

网友:
还是有

按F1,不亮??你是说进不了系统吧。。。还是有声音不显示啊

网友:
你换显示器没

网友:
刷bios就可能好了的啊

网友:
还是看不明白要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
看看PCI-E16个电容有没掉的

网友:
表达模糊!不清晰!不好多加评论!!!

网友:
应该是显卡插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