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27一个大芯片旁边有两个WINBOND的25X芯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9):
一个是25Q32,一个是25X40,哪个是BIOS芯片,密码储存在哪里。如何破解。

网友:
25032  是BIOS,25X40  密码芯片,至于软件如何破解,我也不知道。硬件的话,应该是把25X40  密码芯片给换掉或者是刷一个没有密码的程序吧。

网友:
25X40芯片的内容读出来了,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