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开机密码

楼主(2012-03-29):
谁有WIN7开机密码破解软件,如何使用?

网友:
PE里就有WIN7密码破解,像电脑店U盘PE,自己去下个一下搞定了。

网友:
在PE里就能破掉  怎么破XP的方法一样

网友:
pe里工具箱有很多小东东,it is easy。。。。

网友:
用密码清除器应该可以吧!!试试

网友:
密码清除器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量产一个U盘、pe里面就有密码清除器

网友:
很好破啊。。。随便一个都行

网友:
首先就是用U盘引导,然后绕过开机密码,这样进系统的时候还是要提示输入密码,你随便输入什么的能进系统。然后到网上下载netpass这个软件可以查看密码。
重启后密码恢复。